楼主(2007-05-24):
请教压力变送器二线输出4-20mA的电路原理,谢谢!!!

网友A:
说的不是很明白 ~~~!!应该是变频器设定一个压力。经过PID调节输出频率。和压力变送器的电流比较来调整输出频率!来达到恒压的目的!!
     台达总代理             周吉余              13914909601              QQ   383482497

网友B:
我也想知道

网友A:
想知道什么呀!!!
台达总代理             周吉余              13914909601              QQ   3834824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