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电机运动

楼主(2007-05-24):
怎么用S7-200驱动步进电动机的运转?
脉冲频率是怎么来的?

网友A:
上街买本关于S7-200的书看看吧,问题范围大了点,这不是论坛里说的清的。恩,推荐一本机械工业出版社的可编程控制器选择设计与维护,殷洪义主编,定价26元。

网友B:
脉冲频率可以通过设置SM86(具体是不是SM86要查手册),意思就是设置脉冲的周期时间和基准时间,如将周期时间设成2ms,一秒钟能发多少脉冲就能算出来了.另外用S7-200的向导生成程序时,它会要求你填写脉冲频率呀.你填上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