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y.czh 请进........

楼主(2007-05-24):
关于我那帖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111089 你说"电容降压,元件要可靠,不然会害人的。并一个大点的电阻吧。"请问电阻要如何取值?它有什么作用?还有什么要注意的?谢谢

网友A:
电阻是放掉电容里的余电.

网友B:
对不起,楼主。我当晚已经给你回了邮件,但今天发现被退回,不知何故。
电阻的作用我以为应该是泻流,即当电容有击穿时在保险烧断之前分流以保护后面的电路。具体的选择只在哪本杂志上见过,可惜已经忘了。在你的上一帖中有人提出电容降压不适合感性负载,我觉得是对的。
shadowhao的表有点看不懂,老哥能解说一下吗?

网友C:
电容降压不适合电机负载,变压器之类可以,因为电容只能通过固定的
电流,限制了电机的启动电流,当然电机空载启动是可以的,也可以启动时串联两个电容,运行时切出一个,但不大安全

楼主:
"在你的上一帖中有人提出电容降压不适合感性负载,我觉得是对的。"为什么不能用在感性负载?我觉得只要电机的电流在额定电流之内,温升正常就行了,请你讲出你的理解............

网友C:
说实话---我不懂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