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25):
刚买好了一根I/O连接电缆。
长度为10米,型号为:CN131,主要是连接c200HG 机架到机架的连接。
把电源送上后,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从机架的所有模块(AD003)"RUN"指示灯都没有亮起。
检查过这根电缆,已确定是好的。
检查过模块,也是好的。
由于是新的,I/O底板我都不想去拆试。
请教各位大哥,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有哪些?是不是硬件问题?会不会和我的程序设置有关系?我的PLC型号是:C200HG-CPU43。谢谢了!

网友A:
检查一下IO表

网友B:
CPU报警吗?
不:查硬件----CPU不认扩展;可能性大
报:可能干扰
你最好先在环境好的地方联好后再上柜子
只有这一个扩展?好象有要求不能太长

楼主:
问题已解决,关键是我的I/O底板有问题.
谢谢大家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