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25):
变频器输出是调制后的方波,频率,脉宽都是不定的,怎么计算其有效值呢?

网友A:
现在变频器输出都是调制后的模拟正弦波,频率,脉宽都是一定的,按正弦波算相差应该不会很大(按调制脉宽除个百分比)。

楼主:
都是正弦波吗??不是有正旋波调制和平顶波调制两种吗?

请问电压是如何计算的?

楼主:
这里有人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