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25):
FX1N用GPPW连接时“传输设置”怎么是灰色的?
不能从“传输设置”里设COM口,所以连接不上。
怎样才能设COM口呢?

网友A(2007-07-31):
我的FX2N用GPPW连接时“传输设置”也是灰色的
开始可以用
后来监视,下载几次就成这样了
请高手回答
我用其他程序有传输设置

网友B:
直接在电脑中的设备管理中更改

网友C:
有呀,我以前用过1N可以设置的。你看看是不是软件出问题了

网友D:
你是在监视模式下面,只要切换到写入模式就OK了

网友E:
安装的是监视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