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25):
求助:自制89c51写码器,程序已经写进单片机,但是不能运行,有什么诀窍?谢谢!

网友A:
检查写入时的晶振设置,或查硬件!并在写入时,需要验证!

更多单片机应用实例,在WWW.MCU-SYS.COM!

网友B:
你用电脑编了程序产生的代码比较一下看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