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25):
请教增量编码器怎么和西门子PLC连接
主机速度在1000转以下
网上看到A-B相和PLC  后用计数器.具体怎么弄.
请详细说明,小弟在这谢过了.

最好有个实例
niweibo5923@163.com
185739270

楼主:
怎么没人啊,是不是太简单了。
请高手指教,本人正在搞毕业设计,急用。谢了

网友A:
这个问题提出来您是否仔细思考过如下问题:
1 您准备选择何种型号的西门子PLC?
2 您的编码器的信号频率是否大于PLC可采集的信号频率极限?

楼主:
选用s7-200

我要控制的过程是
1、先对主轴速度检测
2、在用电动推杆调整两根轴之间的距离,分几个速度段,速度到时,自动调节两根轴的距离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啊,等待中

网友B:
s7-200好像不支持高速计数

楼主:
有高速计数器,请大家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