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台达PLC

楼主(2007-05-25):
各位大虾,怎样将PLC计数器值在文本上写入和读出?

网友A:
将计数器值存入D500以后的停电保持寄存器中,文本读取此地址就可以修改了

网友B:
文本屏上有数值显示和数值输入的键
地址就是你想要的地址了,

网友C:
台达的主控指令是什么样的?
谁用过?

网友D:
晕,这种问题也问得出口

网友E:
将计数器或定时器的值传送到D寄存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