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26):
OMRON CJ1J怎么做上位机,有那些要求?该怎么做?
我是新手,没有接触过上位机,看了一些资料,可还是没有信心,
哪位高手跟我说说,什么都行。先谢过了。

网友A:
?你要做什么?你希望CJ1G完成什么功能?
光说做上位机,无法理解你具体要它做什么

楼主:
主要是监控,能从上位机对PLC各输入进行控制。
我想知道上位机和PLC怎么连接和设置。谢谢

网友B:
和上位机连接的方式很多啊,你是要通过那种方式连接呢?
你是要用串口通过hostlink直接和PLC连接还是通过Ethernet,or controller link(OMRON有一种用在PC机上的controller link板卡,把PC机作为一个节点)来连接呢?你这些要搞清楚了,然后在选择一种组态软件,安装好OMRON的驱动,才可以用的.如果你的节点不多,对速度也要求不是很高,建议你就用串口来做就可以了,其他的成本太高.
你现在什么都还没搞清楚,不太好帮你.

楼主(2007-09-01):
已经知道一些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