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26):
LENZE EVF 8216E变频器,上电后LED不亮,查无控制电压。打开本体目测没发现明显故障元件。测量功率元件,OK!  判定自身工作电源无输出。
     请高手指点:变频器内部电源是如何产生的。

网友A:
应该是开关电源,只有打开才能找故障点.

网友B:
根据你的发贴来判断,你最好不要去动它!因为主功率元件的驱动电路就在电源电路上,除非你有能力检测驱动电路是好的。顺便说明一下:一般驱动有问题的话,主功率元件就要遭殃,我可不是危言耸听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