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转向

楼主(2007-05-26):
请问各位仁兄.;
步进电机可以用接触器直接在通电的情况下转换主线圈的线序,从而达到电机正反转的功能吗???
看到了帖子标题,
万里迢迢、
风尘仆仆、
克服重重困难、
踏遍冰天雪地、
历尽千辛万苦、
无视艰难险阻、
专程赶过来支持一下子!
“广告时间”
本公司是深圳专业生产安防摄像机厂商,价格质量都有绝对优势。
有需要联系本人QQ:《1》《1》《6》《2》《6》《8》《6》《1》《8》:

网友A:
不是这样的
在PLC中可以通过专用的定位指令来控制转向、距离、速度

网友B:
要看步进的类型,若是三相六拍须换2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样的
在PLC中可以通过专用的定位指令来控制转向、距离、速度
我知道,,,我也懂得哪些指令,,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的驱动器方向信号那个点坏了,,
看到了帖子标题,
万里迢迢、
风尘仆仆、
克服重重困难、
踏遍冰天雪地、
历尽千辛万苦、
无视艰难险阻、
专程赶过来支持一下子!
“广告时间”
本公司是深圳专业生产安防摄像机厂商,价格质量都有绝对优势。
有需要联系本人QQ:《1》《1》《6》《2》《6》《8》《6》《1》《8》: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步进的类型,若是三相六拍须换2组线.

我是混合式两相的..
我试过了,可以.
但不知会有哪些坏的后果没有?
看到了帖子标题,
万里迢迢、
风尘仆仆、
克服重重困难、
踏遍冰天雪地、
历尽千辛万苦、
无视艰难险阻、
专程赶过来支持一下子!
“广告时间”
本公司是深圳专业生产安防摄像机厂商,价格质量都有绝对优势。
有需要联系本人QQ:《1》《1》《6》《2》《6》《8》《6》《1》《8》: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样的
 在PLC中可以通过专用的定位指令来控制转向、距离、速度
我知道,,,我也懂得哪些指令,,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的驱动器方向信号那个点坏了,,
这是什么规则啊,坏了只能换修撒!

网友D:
太费劲了吧

网友E:
我公司在苏州,想找个维修高手一起发展QQ306497293
成长。长青。共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样的
  在PLC中可以通过专用的定位指令来控制转向、距离、速度

 我知道,,,我也懂得哪些指令,,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的驱动器方向信号那个点坏了,,
这是什么规则啊,坏了只能换修撒!

请不要离题....现在想请教的是可不可以...........
看到了帖子标题,
万里迢迢、
风尘仆仆、
克服重重困难、
踏遍冰天雪地、
历尽千辛万苦、
无视艰难险阻、
专程赶过来支持一下子!
“广告时间”
本公司是深圳专业生产安防摄像机厂商,价格质量都有绝对优势。
有需要联系本人QQ:《1》《1》《6》《2》《6》《8》《6》《1》《8》:

网友F:
即使可以有实际意义么?能做出来响应不快也是白搭。

网友C:
可想而知,如果精确定位能用接触器之类的控制的话,那就不用谈“精确”二字了

楼主:
那也是,,,,
好了.......
讨论结果是可以,但无意义..

那还是想知道会有什么其他不良后果???
看到了帖子标题,
万里迢迢、
风尘仆仆、
克服重重困难、
踏遍冰天雪地、
历尽千辛万苦、
无视艰难险阻、
专程赶过来支持一下子!
“广告时间”
本公司是深圳专业生产安防摄像机厂商,价格质量都有绝对优势。
有需要联系本人QQ:《1》《1》《6》《2》《6》《8》《6》《1》《8》:

网友G:
应该可以,不过你要把方向那个接触器的响应时间算进去,等它切换好了再发脉冲

楼主:
我已经将思想转化为行动了..试验结果是可以的.精确度等也是想同的..但发现转换相序时震动比起没加接触器的要大....
看到了帖子标题,
万里迢迢、
风尘仆仆、
克服重重困难、
踏遍冰天雪地、
历尽千辛万苦、
无视艰难险阻、
专程赶过来支持一下子!
“广告时间”
本公司是深圳专业生产安防摄像机厂商,价格质量都有绝对优势。
有需要联系本人QQ:《1》《1》《6》《2》《6》《8》《6》《1》《8》:

网友F:
恭喜啊,再看看寿命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