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26):
不同截面的电缆能否并联在一起带同一负载?

网友A:
只要最小截面的负载在安全范围内是可以的

网友B:
可以并联使用,但不是简单的1+1计算

网友C:
最好是不要用,要的话也是用线径一致的

网友D:
可以,计算方式:
最小截面电缆的额定电流*N=数值>负载额定电流
实际上这样的接线剥皮时容易破损,所以要注意

网友E(2007-10-10):
我想不能并联使用,即使相同面积的电缆并联,你测量电流时,两根电缆所受的电流也不一样,有时相差很大。若大小不一样的电缆并联使用,到时小电缆有可能承受与大电缆一样的电流,甚至更大的电流。

网友F:
小电缆承受和大电缆一样的电流??大哥,拜托你用欧姆定律计算一下,可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