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26):
PLC有输入,没输出。谁可以分析下原因呀

网友A:
PLC设置是否是运行或监视状态?

网友B:
可能性:
1.PLC没运行,RUN灯不亮;没给供电
2.程序错误
3.PLC输出指示灯亮:外围电路故障;输出坏

网友C(2007-08-16):
1 PLC处于编程模式
2 PLC中存在互锁或跳转指令未导通
3 PLC 输出点坏(可能性很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PLC设置是否是运行或监视状态?

网友E:
有没有程序?

网友F:
我的也是这样 郁闷 但这么确定PLC里有程序了呢
从电脑下载到PLC时要下载些什么啊  符号?设置?内存分配?
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