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05-26):
拉丝机七台55千瓦电机变频控制可不可以改成伺服电机控制?代价高吗?

网友A:
没有必要这么做!

网友B:
拉丝机用变频器足矣,用伺服系统太浪费了.    您有兴趣可登录www.yirovia.com看看,亿诺威变频器是否适合你的要求

网友C:
伺服没有那么大的!!台达的变频器V系列的加PG卡可以当伺服用的!!!!

网友D:
没有必要,如有机会考虑一下东元变频器,它在拉丝机上用的效果最好,有专用变频机型,如有名的三丰拉丝机械厂,用的都是东元的变频器,13861859232周生

网友E:
呵呵;价格好几倍;
有必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