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26):
我库房电源是380伏进户,照明<220伏>线路的灯泡经常烧,换完之后没有几天就烧了.经测量,电压不超,灯泡换了好几个厂家的,不应该是质量问题,望各位老师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A:
照明分了几路,用的一相还是两相.

网友B:
我公司的和你的一样,会不会是线和灯头太老了,大家一起想办法哈
在夜里一个人天天维护机器,缺少交流的空间,也许你是我最好的朋友,让我们一起为明天而努力~!!

网友C:
我觉的应该是夜间电压升高造成的。

网友D:
380V的进线,照明电路是否三相均衡分布?不要集中在一项。

网友E:
在夜里一个人天天维护机器,缺少交流的空间,也许你是我最好的朋友,让我们一起为明天而努力~!!

网友F:
把两个一样的灯串起来,一年也烧不了

网友G:
楼上的说法倒是很新颖。。就是不知道这灯能不能亮起来!没试过。。。回去试试

网友G:
我相最好是换成节能灯。。。或者是高压钠灯。。。保你几年都不坏!

网友H:
7楼的说的不错,可是你的灯应该像莹火虫,看看灯口,倒一下火,零线

网友I:
我以为是各相分配不对称造成的。

网友J:
在你的开关线路上串接一个二极管,我想灯泡厂就要减员了

网友K:
楼上的办法挺好,但亮度会影响的。还是加个过压保护吧。应该是夜间的电压问题

网友L:
我觉得楼主要检查零线的必要,如零线松动不良,会造成380V进灯泡

网友M:
你的库房用的是防暴灯具吗?散不出热量来就容易坏
如果是普通灯具,不外乎有以下几个可能:
1、夜间电压偏高
2、三相负载不平衡
3、零线有问题
4、灯泡质量不太好
可以采用降压措施:变压器降压,自耦调压器降压--5KW够用不?你厂应该有的
可控硅调压开关控制大功率可控硅调压----比如500A的-----嘿嘿

网友N:
我廠的路燈試過老是燒變鎮流器和燈泡,後來發現現在鎮流器不夠大,

网友O:
引用 网友L:
我觉得楼主要检查零线的必要,如零线松动不良,会造成380V进灯泡

网友P:
检查电源接地线是否松动。

网友Q:
最好换成节能灯具!!!!!!!!!!!!!!!!!!!!!!!!!!!!

网友R:
可能是现在这相在夜间电压偏高,你可尝试换另一相。

网友S:
测量下电压!

网友T:
应该是夜间电压偏高,可以测一下。

网友T:
如果确是电压高,可:调一下变压器的输出电压,或者将两只灯泡串联使用,或者每只灯泡串联一只二极管。
以前,我曾经用两只碘钨灯串联的方法解决了碘钨灯经常烧灯管现象。

网友U:
是单独的零线回路吗?考虑三相负载不平衡问题
还有就是夜间电压生高,或者是高电压穿入

网友V:
应该是电线接触不良和电压不稳定,先检查线路和测量电压看特别是夜间的电压是否稳定。

网友W(2007-06-30):
7楼的,不好用你是说380V 串联

网友W:
7楼的,不好用你是说380V 串联,建议把灯头用交纸密封好

网友X(2012-11-21):
两个原因:
1.错接380伏电源.
2.220伏情况下,接线松动引起电流不稳定,一闪一闪.

网友Y:
我记得之前做电工挂在口边,电压高烧灯泡,电压低,烧电机

网友Z:
老烧灯泡的原因有二,电压太高、环境温度太低。电压高可买个自动调压器,或把两只相同功率的灯泡串在380V电源上。环境温度低如冷库内,用手动调压器,每次关灯时把电压调低至熄灭再断开关,开灯时再慢慢把电压升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