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补偿控制器

楼主(2007-05-26):
厂里的无功补偿控制柜内,有9个电容和一个自动控制器. 控制器采集A,C两相的电压和C相电流参数,然后输出开关量控制接触器达到补偿目的.  我想知道这样就可以判断是否需要功率补偿吗?

网友A:
需不需要功率补偿可以通过功率因素表看功率因素是多少?这是对手动而言,自动补偿就不需要了。还有,控制器采集A,C两相的电压,电流一般取B相,仅供参考。。。。。。。

楼主:
有道理啊,AC相电压和B相电流在纯电阻电路中相位角应该相差180度, 如果小于180度,就属感性负载,大于180度就属容性负载!系统的功率因数反映为夹角的大小,根据相位差来判断是否需要无功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