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26):
在变电所高压设备场地,由于有瞬间的电磁感应,在380回路感应出高电压,频率在3MHZ左右,在回路中并入电容器后,感应电压降为5000V左右,几十HZ,交流接触器在存在这个电压的瞬间自动释放。请大家来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是电磁场比较强直接影响到接触器,还是由于380回路产生过电压,使励磁线圈两端的等效电压变小,小于保持电压后释放。大家多说说呀!!!

楼主:
未并电容时,电压峰值在10千伏左右,并后电压峰值在5千伏左右

楼主:
都不清楚?说说想法呀,开拓一下我的思路。

网友A:
你的意思是:380v上量出了10000v,并上电容后测出了5000v,厉害!
你用的数字表??数字表在强电场中会受到干扰
    你的变电所高压是多少伏的?有没有载波电话?是否载波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