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26):
怎么拆摆线针轮减速机呢?他有2个偏心轮连在一起 下面的外面套着齿轮,怎么把下面的齿轮拆下来呢? 因为每次 上面的偏心轮  总有一面  压着下面的齿轮!无法拿出来

网友A:
先打好标记,拿出上面的偏心轮,抽出偏心轴承,打好标记,拿出下面的偏心轮,不打标记也可以,记住 两个偏心轮上的A的位置,好长时间没搞过了,好像是180度安装

网友B:
如果第一次拆是比较困难,可以想办法把偏心轮整个撬下来,如不好撬可以稍微加热偏心轴套。一般是可以拆的下来的。按装时轴和轴套需除锈涂油,齿轮要对标记,有的是标记重合,有的是180度或90度。可以先将两片
齿轮放在手中转,只到上片齿轮的齿尖对正下片齿轮的两齿尖的中心,此时看标记是怎样,按装时对正标记。先放下片齿轮,再装偏心轴承,后放上齿轮。此时可能不好装,可以用橡皮筋勒住上片偏心轴承,以免轴承滚珠涨开。对准标记慢慢放入上片齿轮。装好后轻转电机轴,感觉灵活轻快就OK了。

网友C:
行星摆线针轮减速机的拆装,是检验一个维修工水平高低的利器!
俺也拆装过不少,咋就没发现有标记呢?一次也没有,十几个厂家的。

网友C:
可以这样搞一下:在圆盘齿轮上打好标记,外壳对应也打好标记,
取出第一片齿轮,逐个抽出外壳上的小轴和他的套管,注意不要弄丢了,然后轻松取出第二片齿轮,记得也同样打标记,用扒子扒下偏心轴套,注意别扒坏了轴承,拆完

楼主:
哦这样呀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