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3712137你给我进来

楼主(2007-05-26):
看了标题吓了你吧.关于你说"电容 uF/15=电流
例如:15uF/15=1A电流
假如你的风扇电流是0.1A,串的电容是:1.5uF,记得在电容的两端并联一个560----1000K电阻"........那么,
1.按照你意思理解,如果我有一个工作电压是220V的小风扇,电流是0.5安,我可以串一个合适容量的电容,然后接在110V的电源上让它正常工作?(当然串电容降压是可行的)
2.并电阻是为了关电源之后用电阻放掉电容的电呢,还是有什么作用?这个电阻要如何取值?是不是560-1000K都行?
3.偶水平有限,见笑了
4.
5.
6.谢

楼主:
谢谢楼上的叔叔

网友A:
靠!吓我一跳,我以为得罪了谁?串电容可用于降压,220v的串电容接在
110v上,转速很慢,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A:
电容降压不适合电机负载,变压器之类可以,因为电容只能通过固定的
电流,限制了电机的启动电流,当然电机空载启动是可以的,也可以启动时串联两个电容,运行时切出一个,但不大安全

楼主:
怎么个不安全法?我只用一个电容限流,反正它启动时的扭力够,我不管它了........我只保证电流在电机铭牌的额定电流之内,而且启动扭力够....谢谢你啊.

网友A:
不用客气!

网友B:
请教:如果在三相线上并联三个电容0.3uF的,Y形接法,那么星形节点的电压是多少呢?又如果三相缺了一相电压会有什么变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