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26):
在工业设备中,变频器的使用越来越多,变频器的干扰需要去考虑,特别是出口的设备.

外界对变频器的干扰
主要来源于电源进线。当电源系统投入其它设备(如电容器)或由于其它设备的运行(如晶闸管等换相设备)时,容易造成电源的畸变,而损坏变频器的开关管。
解决办法:
在变频器的输入电路中串入交流电抗器可有效抑制来源于进线的干扰。

变频器对外界的干扰

空中辐射方式 以电磁波的方式对外辐射
电磁感应方式 通过线间电感而感应
静电感应方式 通讯线间电容而感应
线路传播方式 通过线源网络而传播

采用布线分离和屏蔽线可以解决大多数问题/

有些设备到了客户那里,客户没有按照要求接地,使设备带上了感应电,就象我们使用的电脑有时候带静电一样(三口插座的接地没有连接), 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A(2008-06-21):
有些设备到了客户那里,客户没有按照要求接地,使设备带上了感应电,就象我们使用的电脑有时候带静电一样(三口插座的接地没有连接), 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我也碰到了一样的问题,希望高手解决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