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最省电

楼主(2007-05-26):
一个功率1000KW电机群,全部是75KW以上3相异步电动机,平均电流量1400A,请问在电压380V,390V,400V,410V4种情况下每小时用电量各是多少,那种电压下电表走的最慢

网友A:
电压为0的时候走的最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压为0的时候走的最慢....

网友C:
呵呵;
电量是功率与时间的乘积;

网友D:
我们的基本功都太差了,书面知识都太欠缺,

网友E:
"电压为0的时候走的最慢...."             不要害人家老实人!
你实在不知道,就说“电流为0的时候走的最慢....”也好吧。

我直接告诉你,功率是个客观的东西,想表走得慢:一是你少用两台负载,二是把功率表参数修改。电厂那帮人,吃饭了没事就研究这个,要它走得慢,那他们都不用上班了!

网友E:
另外,功率表是有额定工作电压和电流的,不是你想怎样就怎样。电这东西,事情可大可小,好好去了解一下吧,似懂非懂是要出大事的。

网友F:
额定电压都不说.
支持"电压为0的时候走的最慢....",明摆着不是老实人,什么叫电表走得慢,电表不是按功率走的吗?除了电压为0,还有就是电流为无穷大的电表--电力部们是不让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