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27):
要求:1、控制一个电磁阀,电磁阀开一段时间(如5分钟),再停一段时间(如15分钟),再开一段时间,如此不断循环。
     2、不用按钮,不用PLC,不用电子电路。
我设计了下面这个电路,不知是否符合要求,请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
图片怎么上传呀?

楼主:
晕,图片上传了但看不到

楼主:
是这个了

楼主:
用火狐浏览器不能上传图片
我刚才用火狐浏览器登陆,明明显示图片上传成功,但就是不见图片。我现在改用IE登陆,可以上传成功了。
请大家指点一下我的电路图。

网友A:
SJ1、SJ2是何种类型的时间继电器?

楼主:
普通的,如JS20等

网友B:
不是很合理!!!!

网友C:
我觉得还可以吧

视频教程网:http://www.abab123.com/bbs/down.asp?html=530969

楼主:
线路整改一下,试验成功
我原来的线路有问题,就是每个仪器的触点间隔距离不同,闭合的时间也就不同,所以第一循环结束转第二循环时,SJ1和SJ2就会出现抢先吸合的情况。我把C改为时间继电器SJ3时,并把时间调为最小,由SJ1的一对常闭点去控制电磁阀,经试验,符合要求。SJ1、SJ2、SJ3为富士的ST3时间继电器。

网友D:
简单:用一个双设定定时器,比如OMRON的H3BF;H5CX....

网友E(2007-07-09):
可以用双时循环定时器来进行设计,电路很简单的.应该能满足你所要求的.
我原来就设计过这样的情况来满足工艺使用要求

网友F(2008-03-03):
楼主做出来了,分析一下.

网友G:
用这种电路行不行,之前我出设计这种电路出现跟楼主一样的情况。我还以为是人家送不合格的时间继电器。我用的是欧姆龙的H3Y 220V的。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