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27):
如何在不打开电机的情况下,判断电机是否烧毁?,用什么仪表?万用表可以吗?

网友A:
用万用表就可以啦

网友B:
经验+万用表能判断80-90%

网友C:
用万用表量其阻值是否短路量线圈是否接地

楼主:
电机线圈的阻值一般多大?

网友D:
电机功率不一样,阻值也不一样,要多积累经验值.

网友E:
用兆欧表摇一下

网友F:
望:看电机工作在什么样的环境
闻:有没有异味(烧焦糊的气味)产生
问:当时在场的员工是否能给你一些有用的信息帮助
切:用万用表测量每个线圈的绕阻是否正常平衡
确认电机是损坏了,那就下刀吧,线圈,轴承,装配精度,毫不留情

网友G:
一,用手去摸一下电机的定子温度,如短路,温度会很高的
二,去闻一下接线盒有没有烧焦味
三,用摇表摇一下热保护的下侧

楼主:
唉,是潜水泵的电机,这些一个都没有,不过每2根相线间阻值都在4-6之间(数字表测量)

网友H:
相对相,相对地,用万用表,三相绕组分开量

网友I:
用万用表先测三相电阻是否一样,不管它是多少,然后测下接不接地,如果都对。80%是好的,要想确定还是得打开电机看

网友J:
测量电机的静态电阻,如果三个阻值严重不平衡,则必定坏了.
其次,用摇表摇绝缘电阻===

网友K:
哎 送电 用钳形电流表测电流
送不住电或不出水就得拖上来检查

网友L:
引用 网友F:
望:看电机工作在什么样的环境
闻:有没有异味(烧焦糊的气味)产生
问:当时在场的员工是否能给你一些有用的信息帮助
切:用万用表测量每个线圈的绕阻是否正常平衡
确认电机是损坏了,那就下刀吧,线圈,轴承,装配精度,毫不留情

高!!!

网友M:
如果有设备的话.
测试绕组电阻.再进行耐压和匝间测试.
能把损坏的地方查的较为准确了.

网友N:
用兆欧表摇一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