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相

楼主(2007-05-27):
请教高手:

         增量型编码器的z相信号是什么意思?和A相,B相信号有什么差别?能使用吗?

         请高手传道,授业,解惑?

网友A:
ZERO零位信号,A和B相差90度,用来检测运动方向.

楼主:
谢谢二楼的回复!

         怎么联系你?我公司专作精密自动化设备.

网友B:
我用的三菱的Z相一般是在原点回归后清零

网友A:
林先生:QQ:49579631 0592-56606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