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27):
台湾设备上的一张电路图,本人刚做电工,这电路图有些不明白,请师傅们帮忙解释一下,感激不尽.
E-mail:admin@cnhell.com

谢谢了,

图片如下:

点击图片放大,即可观看清楚.

网友A:
图纸还在台湾吧

楼主:
刚出错了,现在上传好了.

网友B:
看不清楚

楼主:
点击图片,图片就放大了,就可以看清楚了.

楼主:
顶上去,不信没人看的懂/

网友C:
你自己 先分析一下,可以看你的理解程度,然后才能回答你.
若连一点都不懂,告诉你也白搭.

网友D:
就是就是。。。你也不说你那里不明白  怎么叫人家回答你!!!

网友E:
不复杂啊,哪里不懂?

网友F:
象是染色的电器图把,看不太清楚

网友G:
这么简单的都不会?改行吧

网友H:
这是70年代的电气符号,大陆当时就是这样的,

网友I:
到底想知道什么?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到底想知道什么?

网友K(2007-08-23):
顶上去,不信没人看的懂

网友L:
该线路的看法如下:
1、前进动作:当后退继电器X2失电时,当E1接点闭合(因为图纸不是很清晰,如果所有关系都已经出现在图纸上,应为光电开关PH的接点,没有到位置时应该闭和,因为PH已经得电。)时,按下PB4,X1动作并自保。按下PB3或PB5时,停止前进动作。
2、后退动作:当X1失电,按下PB7(非本地位置)或PB8(本地位置),X2得电,后退,松开PB7或PB8后退停止。
3、手动进蒸汽,当温度没有达到时,因为TH得电,TH NO接点闭合,CS1置于手动位置,X3得电,蒸汽阀SOL1动作加入蒸汽,温度到达设定温度TH接点断开停止加汽。CS1离开手动位置,停止加汽。但此时按下PB6可以点动加入蒸汽。
4、压布电磁阀SOL2,只有1、X2都失电,即机器没有前进或后退动作时,CS2接点闭合才可以动作,CS2接点断开SOL2释放。
5、其它,CS3是日光灯开关,另外有机器侧速表。基本情况就是这样。

网友M(2007-11-24):
最起码要知道哪个符号代表是什么元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