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27):
以前接触过通过网络有PLC控制变频器的,现在遇到的是开关量输入控制合闸和启动,采用外接电位器控制输出速度,这个看了说明书,不是特别明白,参数怎么设置以及对应关系,麻烦那位给点指点
先谢谢了

网友A:
看手册吧,无非就是数字量的控制和模拟量的给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