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27):
压力变送器接CH0,电磁流量计接CH1,请问该怎么接?

楼主:
请点击图片看大图

楼主:
是不是我说的不清楚,怎么没人回贴?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先把AI模块的输入信号的接线方法交代清楚再说.

楼主:
西门子的6ES7331-7KF01-0AB0型的模拟量输入模块包括8个通道(CH0~CH7),每个通道都可以组态成不同的功能(如测量4~20mA电流,0~10V电压,PT100等),每个通道的五个接线柱会根据测量信号的不同使用其中的几个,图中就画出了四种用法呀,如4~20mA电流就应该接每个通道的I+和M-,该模块接线图是我从西门子产品目录上截下来的,压力变送器的4~20mA电流除了包括了压力变送器的输出信号,还应该承担给压力变送器供电的任务,电磁流量计的4~20mA是纯信号,最主要的问题是压力变送器按第一个图中的接法对测量结果有没有影响?我想这回应该说的比较清楚吧!呵呵,

楼主:
To xinjihua:
 大哥,帮着解答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压力变送器接CH0,电磁流量计接CH1,请问该怎么接?
图上标的很清楚.
外加24V电源的-接模块的M,+接压力变送器的+,压力变送器的-接模块的I+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