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27):
各位大虾:
我想问下,一台上位机和多个仪表通信是怎么实现啊!
先说明下 我不太懂仪表方面的知识~~ 因为我是学计算机的 第一次接触与仪表通信

能说一下仪表的原理吗~?` 它是不是有地址~? 它传到上位的数是一大串的吧`~
如果多台仪表的话 是不是要有多个MCOM控件啊`?~

网友A:
一个MCOM控件只能对应一个端口。多台仪表可以设成不同地址。具体通信要看仪表的通信协议。

网友B:
根据仪表的通信协议对多台仪表组网,每个仪表有一个网络地址,和不同仪表对话时要对应响应的地址。

楼主:
哦 谢谢啦~ 不知道买什么仪表! 就是模拟一下 只要简单的实时显示和开关的那种就好 谁能给我推荐一下 并把用户手册发到我的邮箱好吗~?就是把仪表的通讯协议发过来 谢谢啦~` 我要买!

楼主:
哦 对了 我的邮箱是 u_uboy@163.com

楼主:
还有 如果仪表本身支持RS485 和上位机通信时还要用个RS232/485转换器吗~?`
谢谢各位了`~`有QQ吗`?`

网友C:
上位机可以通过串口RS485访问多个仪表,连接方式是串行方式.每个表都有一个设备号(也就是设备地址),上位机通过MODEBUS协议访问每个仪表

网友D:
你想用的仪表是测量什么的?你也可以用GPIB口的仪表,没有一个有一个地址,直接可以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