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05-27):
我有台380VLG变频器输出电压过低不到100伏.请各位楼主指点

网友A:
变频器控制板坏掉了,要么换,要么修。

楼主:
[讨论]
7mbk25nf120...25A..1200V是不是这个坏了

网友B:
频率50HZ时还是这个电压吗?

网友C:
看你的变频器是新的,还是旧的,如果是新的很可能是有些参数没有设置好,如果是旧的而且可以保证在之前没有人对过它就变成这样的话可能就要修了。不过可以先找下说明书看下相关的参数试一下看能不能改变现状。

网友D:
频率设置低了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有台380VLG变频器输出电压过低不到100伏.请各位楼主指点
只有你是搂主,我们都不是。如此表述过于简单没法分析,怎么测得的数据?输出是否可调?给定问题?参数设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