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27):
由于Linux的源程序是完全公开的,任何人只要遵循GPL,就可以对内核加以修改并发布给他人使用。Linux的开发采用的是集市模型(bazaar,与cathedral--教堂模型--对应),为了确保这些无序的开发过程能够有序地进行,Linux采用了双树系统。一个树是稳定树(stable tree),另一个树是非稳定树(unstable tree)或者开发树(development tree)。一些新特性、实验性改进等都将首先在开发树中进行。如果在开发树中所做的改进也可以应用于稳定树,那么在开发树中经过测试以后,在稳定树中将进行相同的改进。一旦开发树经过了足够的发展,开发树就会成为新的稳定树。开发数就体现在源程序的版本号中;源程序版本号的形式为x.y.z:对于稳定树来说,y是偶数;对于开发树来说,y比相应的稳定树大一(因此,是奇数)。确定是以″ root ″的身份签入,然后cd 到 /usr/src 。uname -r 这个指令将会显示版本。内核版本的更新可以访问<http://www.kernel.org/>;。
第三节 编译原因

Linux作为一个自由软件,在广大爱好者的支持下,内核版本不断更新。新的内核修订了旧内核的bug,并增加了许多新的特性。如果用户想要使用这些新特性,或想根据自己的系统度身定制一个更高效,更稳定的内核,就需要重新编译内核。通常,更新的内核会支持更多的硬件,具备更好的进程管理能力,运行速度更快、更稳
定,并且一般会修复老版本中发现的许多漏洞等,经常性地选择升级更新的系统内核是Linux使用者的必要操作内容。

为了正确的合理地设置内核编译配置选项,从而只编译系统需要的功能的代码,一般主要有下面四个考虑:

---自己定制编译的内核运行更快(具有更少的代码)
---系统将拥有更多的内存(内核部分将不会被交换到虚拟内存中)
---不需要的功能编译进入内核可能会增加被系统攻击者利用的漏洞
---将某种功能编译为模块方式会比编译到内核内的方式速度要慢一些

以上是针对成熟的Linux套件如Redhat Linux而言,我的目的是为建造嵌入式Linux操作系统做准备,也是必由之路。

第四节 准备工作

第一部分 新版本内核的获取和更新

Linux内核版本发布的官方网站是<http://www.kernel.org/>;,国内各大ftp上一般都可以找到某些版本的内核。新版本的内核的发布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完整的内核版本,另外一种是patch文件,即补丁。完整的内核版本比较大,比如linux-2.4.0-test8.tar.bz2就有18M之多。完整内核版本一般是.tar.gz(.tgz)文件或者是.bz2文件,二者分别是使用gzip或者bzip2进行压缩的文件,使用时需要解压缩。patch文件则比较小,一般只有几十K到几百K,极少的会超过1M。但是patch文件是针对于特定的版本的,需要找到自己对应的版本才能使用。编译内核需要root权限。把需要升级的内 拷贝到/usr/src/下(下文中以2.2.16的内核的linux-2.2.16tar.gz为例),命令为

#cp linux-2.2.16tar.gz /usr/src

先查看当前/usr/src的内容,注意到有一个linux的符号链接,它指向一个类似于linux-2.2.14(对应于现在使用的内核版本号)的目录。首先删除这个链接:

#cd /usr/src
#rm -f linux
现在解压下载的源程序文件。如果所下载的是.tar.gz(.tgz)文件,使用命令:

#tar -xzvf linux-2.2.16tar.gz

如果下载的是.bz2文件,例如linux-2.2.16tar.bz2,使用命令

#bzip2 -d linux-2.2.16tar.bz2
#tar -xvf linux-2.2.16tar

现在再来看一下/usr/src下的内容,发现现在有了一个名为linux的目录,里面就是需要升级到的版本的内核的源程序。还记得那个名为linux的链接么?之所以使用那个链接就是防止在升级内核的时候会不慎把原来版本内核的源程序给覆盖掉了。现在也需要同样处理:

#mv linux linux-2.2.16
#ln -s linux-2.2.16 linux

如果还下载了patch文件,比如patch-2.2.16,就可以进行patch操作(下面假设patch-2.2.16已经位于/usr/src目录下了,否则需要先把该文件拷贝到/usr/src下):

#patch -p0 < patch-2.2.16

第二部分 准备主机板和相关硬件的说明手册

其实也不用太详细,只要知道您的硬件是属于哪一类型就行了。例如:有一张SCSI卡,那就要知道这张卡的名字,有一台cd-rom,就要知道这台光驱是哪一种牌子的,是否为标准的IDE/ATAPI界面,还是另有专属接口卡呢?或者,主机版是否有支持Triton芯片(通常586以上的电脑常有),这些信息能帮助我们,使得设定变得清楚且容易。因此,不管您有什么使用手册,准备好吧。即使现在不用,将来还是会用到的(设X-window system时要显示卡的手册)。

第三部分 检查声卡的IRQ设定和其种类

如果配有一张声卡,除了要知道卡的种类外(例如 Sound Blaster)还需要知道这张卡的IRQ地址。一般来说,卢卡的IRQ地址是5或7而IO地址则为220。DMA则l,不过,有时不同的声卡可能会有不同的设定。因为稍后的选项里,就会要填入这些数字。

第四部分 编译核心的硬件需求

在编译核心时,确定您的RAM最好在8MB以上, 否则可能会很慢而且问题会很多,记得查看swap有没有打开(用free指令)。此外,最好不要超频,不然很有可能会发生signal 11的错误,使得编到一半的核心停了下来,其实编译核心就好比编译程序一样,只是因为构成核心的程序太多了,因此我们能小心尽量小心。

第二章 内核编译的流程

概述编译的流程:

编译开始----- make mrproper;检查所需的连接
配置核心
编译核心
编辑/etc/lilo.conf
重新启动新核心
重新启动机器
发现并修理故障(仔细看我的文章,应该没多少问题了)

查看详细文章:http://www.hopyes.com/others/tech1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