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电机的接法

楼主(2007-05-27):
有一台日本日立的高压风机,铭标1.3KV三相220V,有9个出线端,分别为123456789,如图,用万能表测得:17是通的,28通的,39也是通的,说明这是三个独立的绕组,456是通的,且任意二个端的电阻都相同,说明456是一个用三角或星形接法接好的
接上三相220V的接法是14,25,36,789分别接UVW,但是我不明白它为什么要把绕组分得这么乱,有什么作用呢?谢

网友A:
一般风机上好像都是这样的接线端子,至少我接触过的矿用风机是这样,便于星-三角的切换。

网友B:
多电压,多速

网友C:
这是多速电机

网友D:
我们公司有这样的电机分为4级和8级双速电动机

楼主:
如何多速?如何多电压?就那个接线柱如何改接,,,,你们说说看

网友E:
多数是台3速电机

楼主:
没有可能是多速的,那是台高压风机,如果变成4P根本没有压力,也没有风量了.而且电机上也没有标是多速电机

网友F(2008-05-05):
这是台延边三角形电机

网友G:
他这样是为了你更好的接线,随便你用什么接法都行的

网友H:
有没有高手在
一群乌合之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