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28):
二次加压供水采用变频器恒压供 一台15KW 一台22KW 在同一泵房同时供水
产生的噪声很大 请问有什么简单易行的办法[

网友A:
看看
我跟顶一下

网友A:
调整阀门开度试一试

网友B:
你的噪声是指机械噪声还是点噪声?泵发烫吗?我们专门解决问题,可以电话咨询我们13811253311 刘

网友C:
其实看你的频率有多高.噪音跟转速好大关系的.你用的是多级泵还是单级泵啊?
建议泵房做隔音处理效果好些.你用那个厂家的水泵?

楼主:
回楼上的各位师傅我想是电磁谐振造成的 两台频率都在40HZ左右 [单独一台还可以声不大]
都是多级泵
谐振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谢谢

网友B:
加滤波器就可以解决。

网友D(2007-06-30):
管道、机械谐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