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节阀的旋转

楼主(2007-05-28):
在mcgs组态软件里,如何使调节阀手动转动起来?请速回,谢谢

网友A(2007-08-23):
先根据需要设置变量,设置按钮,然后双击按钮对其进行变量链接,双击所要操作的调节阀后进入动画组态属性设置窗口,在其中对按钮输入和可见度进行设置,这样就可以通过按钮对调节阀进行手动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