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HITECH 6A00 问题

楼主(2007-05-28):
我使得是HITECH 的6A00
   关于记录缓冲区和警报这块有些不明白,主要是这两块数据的存储与读取。
   Hitech的教学文档上说;

因 [歷史資料顯示] 的資料儲存於記錄緩衝區,設計者必須先設定記錄緩衝區之位置及大小。記錄緩衝區是指取樣資料儲存於人機記憶體中的電池備份隨機存取記憶體 (Battery Backup RAM) 之位置。

   我现在想知道,当我想读取历史记录时,从那里读取?
   “電池備份隨機存取記憶體”具体的地址是?
   谢谢。

网友A:
qq
v好像对你有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
记录缓冲区的设置如上图,
我的理解是:

HMI从记录缓冲区设置里的“资料来源地址”读取信息
然后存储到说明书中的

電池備份隨機存取記憶體 (Battery Backup RAM)
(来源:ADP Manuals-PWS6600 Ch 2 ADP 軟體使用說明.pdf Page208)

然后还可以选择备份位置,上面红圈圈住的地方。有3种。
其中的SDRAM就是
電池備份隨機存取記憶體 (Battery Backup RAM)

我的问题是如何将以存储的资料再从
電池備份隨機存取記憶體 (Battery Backup RAM)
中读出(如PLC、PC、DSP等外设)

在咨询客服后得知存储在
電池備份隨機存取記憶體 (Battery Backup RAM)
的资料没有地址,是随机存储,
也就是说如果用户想将记忆缓冲区里的数据用其他外设读出,无地址可寻
只能自己编指令,自己存储一遍。(HMI都存了,为什么不能调用,唉! 累!)

而ADP中“历史资料显示”“警报显示”控件知道在
電池備份隨機存取記憶體 (Battery Backup RAM)
的那里读取数据。用户无法得知,
我想这是产品的一个缺陷吧,本来设计者是想简化用户的操作(用户不用在调用“历史资料显示”“警报显示”控件时,设置历史资料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