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28):
这么多的自由度,舵机控制起来就需要专业一点的技术了,大家一般都采用什么方式来推动呢。我曾经做了试验,舵机控制信号如果有近10us秒的抖动,就可能听得见舵机在“冒杂音”的,路数多了,控制显然会更难。大伙有没有想过这么多路数的驱动,控制信号的PPM分辨率依然可以控制在2us左右。

网友A:
请教: 几个自由度是不是指有几个轴啊
       自由度是如何定义的啊?一般的工业机器人都是6D的吧(6轴机器人)
       为什么说5D 的定义是工作方向为一个方向?

网友B:
自由度的确可理解为轴数或方向(包括旋转)     你说的5D是五轴联动吗?

楼主:
同意楼上观点,在机器人上自由度可以理解可以活动的关节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