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28):
求助!     请问高手,直流电机 转向在只有继电器情况下怎么实现!
 不用 控制器,和其它控制板等辅助设备,实现 直流电机的 转向功能,继电器怎么实现,请高手前辈们多多指点!  谢谢了

网友A:
只是实现换向很容易!,用单片机可以实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是实现换向很容易!,用单片机可以实现!
不要吓我,我可是很穷的哦!
用两只接触器外加一只时间继电器就能实现!时间继电器主要起换向延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