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28):
在PTOTOOL中想将出现过的报警消息都归档起来便于查阅,按照HELP里的说明其实我在PC上模拟的时候就已经实现了这个功能(将出现过的报警信息都归档到了指定的消息栏里),但不知道为什么下载到OP270面板里消息栏中就是不显示任何消息数据,明明模拟的时候是可以的,为什么呢,有什么不同吗,请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下好吗,不知道的有时间也可以做个试验帮解答一下.
小妹谢谢先了,等待你的回复!

楼主:
没人知道吗,自己顶一下,怀疑是路径的原因

网友A:
VIV:

OP270面板上必须要插装Flash EPROM卡! 哪怕你只是对一条消息进行归档, 或是对一个变量进行归档, 必须要外置的存储卡来保存. 请检查你的OP270面板是否有外置的存储卡!

据了解, Pro-face面板对一定数量的变量或消息进行归档, 可以不需要外置的存储卡来保存. 这方面, 值得西门子的 HMI面板去学习!

楼主:
哦,是这样啊,是外置的话,我们没要求,卖家肯定不会帮我们装的,难怪,谢了

楼主:
op270内部没有PC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