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05-28):
我们厂里有一套镝灯
前两天灯泡烧了  今天拿来一个新的  我就换上去了
结果一开灯 灯炸了  镇流器也着火了
我最后查 线路没有短路 也没有接地
谁能告诉我是什么原因烧的镇流器吗?如果是灯短路怎么能证明呢?现在灯泡已经炸黑了。

网友A:
可能是你灯泡功率太大.没有别的什么原因.

网友B:
型号弄错没有,关是电压等级

网友C:
是否镇流器已经坏了你没发现,再换上灯泡问题更大了

楼主:
谢谢大家啊
不是上面的问题  那天我又查了一变  是灯的质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