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28):
厂里一个进线开关的下侧母排由于接触不良温度达几百度,导致开关损坏.师傅干活时涂抹了凡士林导电膏.我觉得既然是导电膏应该电阻很小,但是我用万用表量竟然是断开的.  我不明白了,导电膏如果电阻这么大,还涂这个干什么?

网友A:
用表测量是不通的,在紧密接触下是通的

楼主:
这是为什么?

楼主:
这样也不好啊,万一接触不好,线路有缺相的危险!

网友B:
导电膏可以消除看不见的电气间隙,使接触更加紧密,即使连接很紧固,在导体接触上,也会存在肉眼根本无法看到的“坑”,这时必须采用导电膏。以前使用凡士林,效果比导电膏差很多,已淘汰。导电膏还可以起到散热作用。导电膏本身导电,好像内部还有促进导电的离子。作用好像导体熔接一样。
     导电膏的作用是增大接确面积。但其电阻是较大的,因此用时不能太多,薄薄一层就可以了,太厚了反而影响效果。

网友C:
我是搞中频的  有没有同行啊  请大家多指教

楼主:
这么说吧,导电膏的电阻率是多少?

网友A:
导电膏还有防氧化的功能,一般是中性凡士林添加了石墨等等导电粉末

网友A:
8楼的老师你好,中频俺也知道一点点,交流交流?可惜俺要出差了
以后会有机会的,俺的信箱:sunlixin666999@tom.com

网友D:
凡士林应该是绝缘灭弧作用吧?

网友A:
凡士林是载体,导电粉末是关键,如:石墨、铅粉、铝粉

网友E(2013-04-09):
凡士林导电膏是凡士林加导电粉末制成的,当凡士林导电膏未承受足够的压力时导电粉末之间充满了凡士林,因此,此时测量电阻值大,但给凡士林导电膏加压后导电粉末被挤压在一起这时的电阻就很小了

网友F:
这是一个好地方

网友G:
凡士林导电吗?我认为凡士林不导电。你可以用摇表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