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28):
不信试一试,电机原来是110V的,不是那种110V\220V双电压.1图是原来正确的接法,2图是改后的接法,大讨论一下,我接过好几个,质量还行,用了有些时候了,但好像比原来的温升高了一点,记得把电容换小点.小功率的电机我就试过,大功率的电机我没有试过,也不敢试,那位勇士去试一试.
大讨论一下...........................................................

网友A:
请您直接接在220v试试!

楼主:
回楼上兄弟,那些电机都是国外的报废机器拆出来的,一定不能接220V,嘻嘻

网友B:
脑子可以,大电机这样你得下岗。

网友C:
我厂生产的锯料机,都是用日本拆旧的小功率电机,110V改220V一真都还好,就是温升有点高,就去年烧了一台,其它的都还在运行.

楼主:
5楼兄弟,你是怎么改的?说出来听听好吗?

网友D:
楼主。图2能启动吗?
好好看看 。。。。。。。。。
//////////////////////////////////////////////不懂要问////////////////////////////////

楼主:
回楼上,能启动,我试过好多了,启动扭力还行

网友E:
那市什么原理呢?说说听听!

网友A:
楼主:请你把图2去掉电容,接在220v上,绝对能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相当同意!

楼主:
回楼上的,图2去掉电容之后没有了旋转磁场,不会启动了

网友A:
你试过了?

楼主:
回楼上,我当然试过了

网友A:
把任一线圈的首尾互换,是不是就可以不用电容行了?

楼主:
回楼上,首尾互换只是改变它的旋转磁场方向,没有电容是不行滴......

网友G:
原理是啥啊

网友H:
2图:电容和线圈并联能运行吗?

楼主:
能启动并运行,大家有空可一试.........................

网友D:
楼主:想知道你的图2的电功率是多大的 ?
是几极的?启动电容是多大的?
要知道单相电机为什么要用电容启动,原因是要让电机的旋转磁场超前或拖后。。。。。。。
我有空一定用嵌表试下电流。。。
你的图2是行不通的(常时间)

楼主:
回楼上,2图有点已经用了快8年了,也有很多是用了2年左右,不过都是一些小型的风机风扇,小功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