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28):
FX2N PLC控制一打孔设备,共有两个钻头,一次动作可以打两个孔。机件上打孔数目由触摸屏输入。打双数孔时没有问题,两个钻头同时动作即可;打单数孔时则要先由一个钻头打一个孔,然后就和打双数孔一样了。
我不想专门做“单数”和“双数”两个按钮来控制程序,而是想通过触摸屏上输入的数字由程序来识别单双数。我现在遇到了一个问题:到底用什么指令来判断输入的打孔数目为单数还是双数,请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另外还有个问题:比如工件上要打9个孔为单数,首先程序控制先打一个孔,然后再两个两个的打,那么怎样编程才能让PLC在对一个工件打孔的过程中打第一个孔的动作只执行一次?

网友A:
可以用两进制平方根指令(SOR)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朋友,看来我要加紧学习了!

网友B:
判断输入的打孔数目为单数还是双数,只要将输入的打孔数目除以2,读取余数,余数为0,双数,余数为1,单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