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权问题

楼主(2007-05-29):
大家好!我们厂子的电脑装的是WINCC5.0以前一直使用正常 最近出现“your software license has expired please obtain a valid license"的提示,我想把授权卸载后从装 可授权且卸不掉 请问各位大虾帮帮忙 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A:
原因可能是你曾运行使用了一些没用授权的功能

计算机重新启动一下应该就可以了吧

楼主:
我重起过了还是会出现 请问我该怎么解决呀?

网友B:
合法授权请联系西门子授权服务中心,非法授权请将您计算机目录AX NF ZZ下的相应授权删除,然后重新授权,该目录为系统隐藏目录,您需要将您系统的文件夹选项选择为显示所有文件并取消隐藏受操作系统保护的文件选项方能看到此目录。

楼主:
太谢谢你哪!真的太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