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29):
向各位大侠请教个问题 我公司接到订单 电压430V 正负20%,我想请问有这样的电压吗 电压标准应该是多少啊 例如220 380 415 440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级别的啊 主回路的电压准确数值应该是多少啊 控制回路电压应是多少啊 我选220V的不知道能不能用 这东西是要出口的 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帮助 不胜感激!!!

网友A:
不知你指的是:电压等级呢或是用电器的电压值?

网友B:
同意楼上说的,楼主要先搞清楚430V是供电电压等级?还是用电器的电压值?如是出口的还要落实电源频率。

楼主:
感谢两位大侠 我说的430V是国外的供电电压 正负20%  频率是50HZ 定单上就是这样写的 我想问的是 如果按"根号3"倍的关系 在控制回路中电压应该是 430/1.73 就是250V 这样算对吧??  我在控制回路中用的是国产的220V的电器  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会有什么危险吗 ???

网友A:
根据你的提示的来看,控制回路电源:建议增加一只控制变压器。

网友C:
主回路最好加个变压器,也可以用变频器,二次回路加变压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E(2007-10-19):
347V-519V之间,我是用政负0酸的

网友F:
搞个变压器嘛

网友G:
给控制电源加装一个定制变压器(,可能是印度的单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