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29):
一个系统,只有整流器、两个逆变器、负载电机、被测电机和力矩传感器,能否构成四象限电机测功机?是不是还要有频率控制器控制电机的频率,才能实现电机的四象限运行阿?

网友A:
首先搞懂何为四象限!

楼主:
就是不懂呀,麻烦高人指点一下。我对这个领域丝毫不懂,但是现在工作上临时用到,不可能现学

网友B:
两个逆变器,分别控制两台对拖的电机,一个电机是测功机,另一个电机是受试电机。所以两台逆变器已经可以分别控制各自电机的转速或者扭矩了,无需再加什么频率控制器。如果要加,这两台逆变器系统的控制还需要一个上位机,或者是PC,或者是PLC什么的。

电力测功机系统的专业性很强,比较冷僻,所以如果不懂传动测试技术,是很不好理解的。相关的专业知识是一定要学的,否则就是皮毛也很难理解,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怎么能做好这个工作呢?

相关知识,交流电机原理,传动技术,旋转机械测试技术。

楼主:
谢谢,呵呵,你说的很对,是应该从基础学起。因为工作性质,接触地领域太广,不能一一学习,有些离我的领域太远,只好请教高人了,深表感谢,以后一定注意学习,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