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29):
求救!!!!!
想要求一个解决方案,PCB制造设备卡板警报程式,就是当(水平传送带)在运行时,从入料端放入板件,如果板件在中间位置卡住不能往前走时,马上响警报!!!(入料,出料端有光电开关,输送带速度可以调整),simens s7-300

网友A:
可以用时间做判断。

网友B:
你的传送带的马达的速度有没有脉冲输出?
如果有:
可以计算从入板到出板之间的距离内,需要走过多少个脉冲。如果大于这个脉冲数还没有检测到出板,则报警。
如果是传输带卡死了,那就只好检测脉冲输入是否中断了,如果中断也报警。

楼主:
我们也是加了太阳片做的,不过太不准确了,往往检测到卡板时,已经报废一大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