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29):
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公司用的加热器,经过380V变压后为50V,共有6路(每路带3块加热片)输出 ,每块加热片的功率是3KW,设备 的功率是50KVA,这一段时间老是烧电源地线,电源线是16平的,我发现变压器的N端(公共端)与电源的地线连载一起,从这里开始,一直烧到空开断。

我认为是单相接地了,可又不理解,各位高手,能否指点指点啊

网友A:
接地导线不够粗?  我也搞不懂,希望指点

网友B:
3*3*6=54KW
变压器为50KW.已经超载8%.
变压器的效率一般取0.8,则变压器的输入功率为54/0.8=54.8KW.
54.8KW/380V=144.2A输入电流.
导线截面积应该为144.2A/(3~4A)=36~48mm2.
你的16mm2能不烧毁吗?

网友C:
换粗电线,断开N线与电源的地线连接,可能有点问题你没发现。

楼主:
应该不会过载的,虽然是总负载是18*3=54KW,但是我肯定通常我们只用12*3=36KW。
这一段时间生产比较忙,很多设备管理来不及,存在操作工随意搬动的现象。
1。我在想,是不是有可能电源进线电缆单相接地呢(380V端)。可又想,不对啊,如果变压器端单相接地了,那么变压器的初始端肯定会烧掉啊,????
2。我知道如果负载端火线接地了,电源地线肯定烧,因为那有大于60A的电流。

还望大家指点第一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