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29):
异步测功机只能两个象限运行吗?

网友A:
两象限或者四象限运行的交流电力测功机,与同步还是异步没有关系。与你的控制系统的结构、模式有关系。设计成两象限的,就两象限,设计成四象限的,就四象限。

还有什么问题?

楼主:
昨天出去开会了刚回来,十二万分的感谢,呵呵
还有个问题,再麻烦你一下下
有一个系统,一个逆变器控制一台异步电机,另一个逆变器控制另一个异步电机,为什么还有一个频率控制器同时连接这两个逆变器,改变其中一个异步电机的工作频率,使其工作在电动机状态,另一个工作在发电机状态。
不是不需要频率控制器也行吗,系统中也没有pc或plc,两个逆变器直接接整流器,然后接电网

网友A:
其实,你说的那个频率控制就相当于上位机。这里开发人员就称呼他为频率控制器。其实,如果是测功机的控制,何止频率控制,还应该有转矩控制、函数控制等等功能呢。频率控制其实是转速控制。

测功机的控制平台,结构五花八门,什么模式都可能有,但万变不离其宗,无非就是恒转速控制、恒扭矩控制、函数(阻力方程)控制等等。实现这些功能的方法很多。如果简单一些,就直接将这些控制功能做在逆变器里,外部采用端子控制,就OK了。

楼主:
明白啦,太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