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29):
我现在正在调试AVY93150C的变频器,在V/F控制下可以启动,并且当空电机电流不大就180多安培,但是变频器并不能自学习,也不能用矢量控制"Field  Oriented"一但自学习或用矢量,自学习一按确认就会报"OBER CRENT"过流,我换了台变频同样大小的也是一样,换了电机也是一样,如果我用它来带250KW的电机就可以.请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你可测量一下马达的线阻,并将变频参数对应调好再试一下,我以前有过一次经历是马达的转子不行,

楼主:
"变频小帅虎"谢谢.马达的转子电阻确实不对,改了就可以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