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30):
我最近用DCA-CTV40(主板为台湾IEI公司NOVA-8522)工控机,液晶屏无显示,现在外接显示器重新安装windowXP系统后,外接显示器显示正常,但液晶屏仍无显示。安装主板驱动后,当VGA驱动安装后,重启动后外连接显示器显示系统自检,但还没等到100%,又没有了显示信号,请各位高手指点啊

网友A:
为什么不找厂家询问?他们应该提供售后服务嘛!呵呵!
我公司也是专业生产销售工业组态软件及人机界面的,售前售后服务绝对保障!欢迎咨询。
直线:0769-22329412
QQ:170369377

网友B:
没有判断是那里的问题就乱装驱动,主板根本没问题,如果有,你说(换外接显示器显示正常)
你说(但液晶屏仍无显示).这就是液晶屏坏了吗
打电话给我看帮的了你吗

网友B:
你的屏好了吗?通知一下也让其他人学习一下吗?